大侠帮忙看看这个地方为什么有沉孔

楼主(2013-03-20):
这是别人给的一个真空吸盘上的孔特征,下方为英制螺纹孔#1-72,不打通,上方为沉头孔φ3.96,深1.02。不知道它是怎么用的,感觉这种形式的连接有点超出以前的见知了。所以请群里见过这种连接的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放垫圈或密封垫圈的沉孔,光洁度、平面度高于大平面。很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放垫圈或密封垫圈的沉孔,光洁度、平面度高于大平面。很常见。

气道是在另外的地方,这里肯定是用来锁紧的,如果加密封圈啥的有点多此一举吧

网友B:
是不是考虑螺纹下沉,防止影响与其它面帖实,楼主说是真空吸盘,能否发整个零件的图?只看一个部位谁都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考虑螺纹下沉,防止影响与其它面帖实,楼主说是真空吸盘,能否发整个零件的图?只看一个部位谁都不知 ...

如图所示,红色的孔为气孔,绿色的孔为螺纹带沉头孔

网友A:
螺孔的分布没规律,不见装配图,真不好说。按着气道、气孔的布置,应该有三个不同的零件对应联接,因此,可能是加密封垫圈防止零件上螺孔漏气的。

网友:
应该是装O型圈用的,密封工艺孔O型圈的直径可能在1.52左右

网友(点评):
1.02的深度,不太可能装O型圈

网友(点评):
1.42线径的,沟槽就是这深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孔的分布没规律,不见装配图,真不好说。按着气道、气孔的布置,应该有三个不同的零件对应联接,因此,可 ...

这个还没跟老板沟通,不过初步估计螺纹孔和气孔是分开用的,加垫圈的实际意义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还没跟老板沟通,不过初步估计螺纹孔和气孔是分开用的,加垫圈的实际意义不大

应该是一个零件对应一个气孔气道,液压气动件的结合面上,都是要加密封圈的,实际意义还是很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一个零件对应一个气孔气道,液压气动件的结合面上,都是要加密封圈的,实际意义还是很大的。

这个还是等老板回来跟他确认吧。不过密封圈一类的器件都是配合别的轴类零件使用,应该不会单独加在这里

网友(点评):
对,应该与老板确认。不过,建议您找本手册看看O型圈的使用范围。

网友:
大侠不在,我是打酱油的

网友(点评):
你打酱油,酱油打你,然后不打不相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