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缸的缸径我该选多大的?

楼主(2013-03-20):
  现在根据客户的要求做一个设计,机构重量80KG左右,上下行程是400mm,机构两端用气缸连接,让机构上下运动,气缸缸径初选是40MM。但现在机构的的两端需各加一根气弹簧,气弹簧我是选用400N左右的。这样的机构的两端加了气弹簧的话,我的气缸该怎样选择呢?机构两端40mm的气缸缸径还能满足我的要求吗?急,在线等各位前辈的回复,先谢谢了!!!

网友A:
40缸径在0.5MPa气压下,能提62.8KG的物体,上下两端各一个气缸,理论上能提125.6KG的物体,气弹簧的反作用力随伸缩长度变化不大,基本算是恒定吧,所以两个气缸能提起80KG的物体,不过我觉得在这个机构上,气弹簧起不了作用,两边相互抵消,起不了缓冲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40缸径在0.5MPa气压下,能提62.8KG的物体,上下两端各一个气缸,理论上能提125.6KG的物体,气弹簧的反作用力 ...

谢谢,现在我用的这个气弹簧不是用来起缓冲的作用的,我是用来当突然没电或没气做复位用的,刚我的表达有点错误。这气缸和气弹簧的力应该是相反的,这样当气缸没气的时候才能让气弹簧复位我的机构。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气弹簧与气缸的力是相反的话,气缸是否应该要克服气弹簧的反作用力呢?不然气缸怎么拉得动我的机构。如果我的想法是正确的话,那我选的气缸缸径的时候是不是需要加上我2根气弹簧的力来选择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现在我用的这个气弹簧不是用来起缓冲的作用的,我是用来当突然没电或没气做复位用的,刚我的表达有 ...

用配重块来使机构恢复初始位置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配重块来使机构恢复初始位置可以不。

用配重块是个很好的主意,但空间不够,所以才考虑用气弹簧来复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配重块是个很好的主意,但空间不够,所以才考虑用气弹簧来复位的。

如果气弹簧是用来克服机构的重力使机构复位,那气弹簧的力做的功与重力做的功相反,有助于气缸的运动,因此算缸径时不用考虑气弹簧的力,贴个简图看下吧

楼主:
下面就是我画的示意图,求论坛的前辈帮我看看该选多大的气缸缸径。

楼主:
这个图。

网友(点评):
理论上两个气缸的推力大于100N,这个机构就能运动,也就是一个气缸五公斤力吧,错了的话欢迎拍砖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

谢谢点评了,我现在想要知道的就是我选气缸缸径的时候是否需要加上2根气弹簧的反作用力?也就是图上的气缸下降的时候,是否要克服2根气弹簧的力?(2根气弹簧的和应该是900N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评了,我现在想要知道的就是我选气缸缸径的时候是否需要加上2根气弹簧的反作用力?也就是图上的气缸 ...

气缸下降时要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机构的重力加上气缸的拉力大于弹簧的反作用力就可以了,因此气缸不用多大就能拉动这个机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缸下降时要克服弹簧的反作用力,机构的重力加上气缸的拉力大于弹簧的反作用力就可以了,因此气缸不用多 ...

太谢谢了,有道理,怎我就忘记了,本来我的机构本身也有80KG的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