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30MPa的液压容器怎么密封?

楼主(2013-03-20):
容器壁厚度4cm,是上下活塞式的,要能承受30MPa压强,要保证密封,容器用水,上活塞直径3cm,下活塞直径20cm,
这个液压容器能耐30MPa压强就行,工作介质是水,A活塞和B活塞只要能往下移动就可以了,不用往返循环,
怎么确保密封性?还有安全怎么保证?材料用40CRMO,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楼主有点着急了吧,压力一降再将,从300到70又到30,。由于超超高压有一定风险性,所以300到70不能随便提建议,对于30MPa的密封在液压行业早已经是小菜一碟了。建议:采用液压密封件,耐水的,耐30MPa的,容器内壁光洁度0.2以上;在具体是哪种密封件?你想从哪家买就让哪家给你推荐一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点着急了吧,压力一降再将,从300到70又到30,。由于超超高压有一定风险性,所以300到70不能随便提建议 ...

谢谢你,目前液压行业能做到多大压强的?30-70MPa间

网友(点评):
在液压行业,要具体分是哪种工况下产品,比如说这种工况下能够达到100MPa,另一种工况就达不到或满足不了。我在液压展会上见到过耐压200MPa的液压产品。我个人设计过耐压75MPa的液压缸。

网友B:
楼主这样方式进行高压产品设计,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方式进行高压产品设计,是不是风险太大了?

我想知道这样行不行的通,思路OK就再找人精密设计过啊

网友:
高压的还是找专业人士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