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plc加步进电机控制外圆磨床自动磨削自动退刀?

楼主(2013-03-20):
我厂有两台外圆磨床前一段时间都装上了在线测量仪,手动进刀退刀,但是人为控制的影响工件的合格率还不算理想!再有就是劳动强度也很大,我以前在论坛上问有大侠说是可以用plc加步进电机实现单轴半自动的,但是我对这方面了解的很少,请教各位大侠plc控制步进电机自动磨削的控制过程,谢谢!

网友:
直接买单轴数控熊2500左右,+步进电机+编码器。
当然也可以步进电机+编码器+手轮,这个只要控制手轮就可以了,手轮上有0.1,0.01,0.001,够你精确控制了,不过是手动

楼主:
还是想改成半自动的只要人工装夹工件就可以了,这样应该可以一个人看两台设备!

网友:
找到告诉我一声,我也想改个单轴进退的玩意,可是新人都不知道从何做起,要买什么现在就知道 步进电机+驱动器、、、剩下还买什么就不知道了

网友:
步进电机+滚珠丝杆+驱动器,不知道怎么搞问一下经销商就差不多了,只要你买他你的东西,会对你讲清楚的.

楼主:
好多经销商也不懂得,我想用这种方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