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论坛看了一道制图题,我又不会了

楼主(2013-03-20):
看来还是得多学习

网友:
剖面线问题

网友:
1,剖面线剖到小径处,2,左视图螺纹线大于3/4圆出来一点点:不知道说的正确不?楼主?

网友(点评):
对的。下面的图提示的比较明显

网友(点评):
机械制图功底了得。

网友(点评):
标准中也只是说“只画约3/4圈”,并没说这3/4圈必须画在那个位置,更没说是大于3/4圈出来一点点。但是国产软件CAXA中的图库则是画3/4圈出来一点。我倒觉得倒角画出来是错误的。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的错误,在现在企业中屡见不鲜。

楼主:
3L大神啊,我以前记得做过都已经忘记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楼上所说的错误,在现在企业中屡见不鲜。

现在我们这边基本都是sw直接出工程图,所以像标注小问题基本都不怎么改。其实外协他们一看也基本都会明白,但是要是碰到精密件就会严格一点。

网友:
平时绘图螺纹剖面线是标准的,就是内外螺纹线,都是3/4的,没多一点出来,。。。

网友:
机械制图最基本的东东

网友:
剖面线应该画到粗实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