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这种轴承座,哪位社友了解其应用

楼主(2013-03-20):
哪位大侠有这种轴承座的应用介绍啊?应用场合,受力条件等,都有什么限制啊?

网友:
带座外球面轴承是将滚动轴承与轴承座结合在一起的一种轴承单元。大部分外球面轴承都是将外径做成球面,与带有球状内孔的轴承座安装在一起,结构形式多样,通用性和互换性好。
  同时,此类轴承在设计上也具有一定调心性,易于安装,具有双重结构的密封装置,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工作。轴承座一般是采用铸造成型。常用座有立式座(P)、方形座(F)、凸台方形座(FS)、凸台圆形座(FC)、菱形座(FL)、环形座(C)、滑块座等(T)。

  外球面轴承的种类常见的有以下两种:

  l .带紧定螺钉外球面UC类轴承;

  2 .带圆锥孔外球面UK类轴承;

  带座外球面轴承分为轴承心和轴承座,在叫法上是以轴承心加上轴承座称呼,如带紧定螺钉外球面轴承UC205配立式座称UCP205。带座外球面轴承由于具有很强的互换性,轴承心可以随意装配在同一规格不同形状的轴承座里。

网友:
简便实用,我们输送机上经常用到的!应该是轴向力不大的场合都实用。

网友A:
这是最常用的轴承座 了~~~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轴承向下使用,前一阵子我们这有个移动小车坏了,用的就是这种轴承座,结果断裂了,因为轴承座是铸铁的~受力不会很好,安装方式就是上图那样安装
新手回答,如有不对请多多包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最常用的轴承座 了~~~最好的使用方法就是轴承向下使用,前一阵子我们这有个移动小车坏了,用的就是这种 ...

谢谢关注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中有说明   带座轴承  用途挺多的  省了自己做轴承座

网友B:
有参数  加我QQ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参数  加我QQ吧

您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