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切角怎么画

楼主(2013-03-20):
我画的不知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3-3-21 12:45):
图片是我在一个钣金店照的,一个平板四边折起,我觉得切角设计很好,折起来后缝隙很小。
我画的是其中一个角的展开示意图,没按比例画。不知道我画的结构对不对?切角尺寸和板厚有什么关系?

网友:
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学过画图吗?从前往后看,把图贴上去对比一下。

楼主:
我搞机械设计18年。我这是展开图

网友(点评):
你搞机械设计18年,怎么画出这样的图?

网友(点评):
说错了,搞了18年,画这样的图无须拿这来晒。

网友(点评):
好吧,展开图,那你是随便画画,比例可以不要对吗?还是下面展开,上面不展开?所以你一个草图就不要问对不对了。

网友:
撕裂槽吧。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自己没说清楚,让大家误会了。
图片是我在一个钣金店里偷照的,而图纸是我自己一个类似的折弯件,我只是画了个示意图,只是想搞清楚那个角应该怎样设计,有什么规律。以前都是在四个角直接割四个直角,但我觉得照片中折出来效果更好。但我又不知道该怎样去画那个结构。我以前是搞机械设计的,直的搞了18年,没成绩才改行的。搞钣金时间很短,而且我们主要是不锈钢焊接。
我在百度上搜了很久也没有类似的资料,我甚至连那个角叫什么都不知道。
我在本论坛上学了不少东西,也很感激这个论坛。谢了!

网友:
呵呵。别急!不管搞多少年。不明白的东西就要学习是好的。继续努力吧。

网友:
这个东西书上真没找到现成的。我也是前些时候才把这个释放槽想通了。释放槽长度和宽度要根据材料来调整。

网友:
其实也就一个包边问题,肯定是与料厚有关系的。长包宽与宽包长虽然尺寸上没有多少的区别,但是加工折弯起来很容易折弯步骤不对而造成报废。特别是四边都折弯的物件。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如果折弯结合处是要焊接的话,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3D 软件 钣金功能中应该是有3种处理方法

网友A:
使用创建法兰壁命令-选择折弯边-按住Shift键单击(可选择整圈)-点击边处理,根据壁厚输入数值,长边自然包过来,至于拐角止裂槽可以点击减轻然后点击拐角止裂槽进行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创建法兰壁命令-选择折弯边-按住Shift键单击(可选择整圈)-点击边处理,根据壁厚输入数值,长边自然包 ...

顶。。。。。。。。。。。。。

网友:
还要考虑是用什么下料的,冲床要有刀具

网友:
跟板厚与折弯R有关系,跟材料也有关系
跟直接切成直角的经验计算方法差不多,计算时注意那条边在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搞机械设计18年。我这是展开图

活到老,学到老。好好看看资料。

楼主(2013-04-26):
引用 网友B:
活到老,学到老。好好看看资料。

谢谢,很受用。

网友:
这个角不是自然折起来就是这个形么?不行图纸标识一下,

网友:
SOLIDWORKS,折弯的时候点击“剪裁侧边折弯”就可以了,不过相互垂直的两个折弯边需要两次边线法兰。

网友:
会SW的大侠切个图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创建法兰壁命令-选择折弯边-按住Shift键单击(可选择整圈)-点击边处理,根据壁厚输入数值,长边自然包 ...

还是PROE好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