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车床上的超越离合器干啥用的,和普通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3-20):
我的工作是机械设备维修的,由于专业差太多,很多设备零件名称用途都不太了解。今天厂里来了台普通车床大连第二机床厂的,型号好像是CW6163C。做鉴定的时候师傅说要换个超越离合器,感觉这名字挺生疏的,用在溜板箱上的。问了下师傅这东西有什么用,他解释的我听不大明白,也不好意思再问了。有没有前辈能够帮我说明白这东西究竟干啥的,好像很多车床都用到这个,它和普通离合器有什么区别?新手求指教!

网友:
有问题找度娘

超越离合器及其工作原理 - 机械机电 - 道客巴巴
超越离合器及其工作原理 超越离合器是利用主动件和从动件的转速变化或回转方向变换而自动接合 和脱开的一种离合器。当主动件带动从动件一起转动时,称为结合状态;当...
www.doc88.com/p-1106638903...html 2013-3-6 - 百度快照

网友:
超越离合器是用来手动快进的,

网友A:
主要作用:拖板快速移动与慢速走刀间的转换就靠它了。

网友:
就是一个轴上(光杆)可以传动两种速度(快速和走刀)

网友:
同行握手,我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作用:拖板快速移动与慢速走刀间的转换就靠它了。

麻烦可不可以具体解释一下,不好意思,我不是机床行业的,但是想了解和学习一下。超越离合器,不就是单向离合器吗。

网友(点评):
可惜没图,纯文字描述是很难理解的,你百度一下看看。

网友:
超越离合器使用在摩托车的电启动方面应用的比较广,在主动轮上面有三个等距的圆柱体被弹簧像一个方向挤压,当主动轮旋转旋转时钢珠(圆柱体)像弹簧一向挤压,钢珠的运动滑到是非等距的(一面宽一面窄)三个钢珠同时向内挤压,向被动轴施加压力从而带动旋转,被动轴转速高于主动轮时钢珠在弹簧的作用下放开对被动轴的压力脱开。

网友:
简单说就是:一个输出,两个输入的情况。

网友:
超越离合器就是单向离合器,一个方向合,反方向离。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自行车的飞轮。
但是超越离合器捏合比较温柔。
不知道你是否能听明白。

网友:
超越離合器自行車上就有,只能一個方向傳力

网友:
这是机械的一个经典零件,可以百度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