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如何配置刚性最强?

楼主(2013-03-20):
比如丝杆用 大螺距的滚珠丝杆会比小螺距的好吗  请大家从不同角度提出意见和建议  丝杆的轴承连接方式在实际应用中哪种用的比较好 等等

网友:
你是要买还是要生产?
刚性没有最强,只有更强。越大越强,越重越强。
滚珠丝杆的螺距是进给最高速度相关,当然速度越快,导轨磨损越厉害,要快的前提要耐磨。
建议多看实物,数控车床的刚性最大缘由取决于成本

网友:
刚性没有最强,只有更强。越大越强,越重越强。

楼主:
螺距大对车螺纹会好点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螺距大对车螺纹会好点不

没有关系!丝杆螺距大能让伺服电机在较低的转速下获得较大的工作台位移量,正常见于轻载、输送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关系!丝杆螺距大能让伺服电机在较低的转速下获得较大的工作台位移量,正常见于轻载、输送装置。

那按楼上所说 重载的话就要小螺距的好喽  还有车大螺距螺纹的车床怎么配置比较好 螺距在10-20之间

网友:
看你做什么产品了,如果能在几万元的简易数控上做的活,没必要去买带C轴 ,刀库的高端数控车吧,上千万的德国原装车床肯定比国产的好。不过有必要吗?我公司就有德国的原装数控和国产的宝鸡车床,也并不是什么活都拿到进口机床上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