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形位公差的检测

楼主(2013-03-20):
    如图,形位公差怎样检测?

网友:
楼主的"A"被A走了

貌似某些标注有瑕疵存在。

网友:
哎,就标一个同心度0.04就可以了,其它不用,顺便把a变出来

网友:
没看到基准

网友:
对于垂直度或同轴(同心)度,必须要有基准要求。对于图中的垂直度:被测实际轴线必须位于直径为公差值0.05mm且垂直于基准平面A的圆柱面内,具体可用一级角尺和塞尺测量。对于同轴(同心)度可通过测量实际径向圆跳动测得。

网友:
没有基本参考点A的位置,我们就只看着同轴度与同心度

网友:
到底哪个是A面。。。。2个面都叫A?
这些东西都是有专门工具检测的,具体叫什么忘了。。。

网友:
垂直度 基准也是A呀

网友:
图上见不到基准,费解螺纹怎么检验同轴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