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平面弯曲围成一个圆筒

楼主(2013-03-21):
画一个铁网围成的圆筒,我先画了一张铁网,求教如何围成圆筒?
求大神!!!
跪谢!!!

网友A:
把这网抓成图片,凸雕在设置成玻璃的圆柱体上可以吗?

网友:
先畫出一列~旋轉陣列.

网友:
直接在SW里面围成一个筒?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可以用变形工具来完成,
第一步:先制作一个网,你已经制作好了。我就不做了,用个平面来代替:

第二步:在横截面视图新建个直线,和网宽度一样即可:

第三步:在在同一个平面,新建另外一个草图,是个圆,但是圆不能封闭,必须留出一点缺口,见图:

第四步:点击变形工具,按途中的选项操作,先选直线,然后选择圆,参数按图来,就可以变成圆筒了。(仔细研究选项,看看哪个选项改了,形状会变成什么样子,可以自己试试封闭圆形又会形成什么造型,有心得可以给大家分享,不断摸索才是软件的学习之道。)

网友(点评):
这个是高手

网友C:
学习学习,不断提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的可以用变形工具来完成,
第一步:先制作一个网,你已经制作好了。我就不做了,用个平面来代替: ...

谢谢大神了

网友:
学习,真是太好了

网友(2014-04-02):
学习了,板材有厚度,到不了360度。要留缝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这网抓成图片,凸雕在设置成玻璃的圆柱体上可以吗?

用折弯特征能完成.

网友:
很好,试过了 不错

网友:
牛人无处不在啊

网友:
我试过弯曲命令,,也可以完成,,但是感觉挺麻烦,,应该是我还不够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学习,不断提高。

网友(2016-12-05):
能人多多,技巧多多。常来看看,收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