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主轴转数不稳定

楼主(2013-03-21):
请问一下我有台广数980ta系统,变频器是lg的,操作面板上显示的转数有100来转的波动,大家能帮我确认下到底是变频器,还是主轴编码的器问题?

因为主轴转数不稳定,使得车螺纹时有大小头。

网友A:
要是编码器坏的话应该会出现乱牙,出现大小头跟转速无关系。你看看是否可以调节机床参数设置里面的极限转速来调节操作面板上的偏差波动。我这边928的系统就是这样调节好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变频器温度过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编码器坏的话应该会出现乱牙,出现大小头跟转速无关系。你看看是否可以调节机床参数设置里面的极限转速 ...

是要把极限转数调低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