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油缸的稳定力输出?

楼主(2013-03-21):
最近有一个设备,需要通过油缸稳定的输出3种拉力并保持2分钟,拉力分别为7KN,90KN,105KN。拉力误差要求在1KN内。以前使用的是比例溢流阀配合拉力传感器来实现。但是比例溢流阀太娇气,维护要求水平高。所以想用其他方法代替,各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吗?

网友:
我们现在输出的是推力
就是用压力传感器和比例溢流阀来控制的
比例溢流阀的比例值调起来比较费劲
维护还好吧,主要是比例放大板,一定要可靠

网友(点评):
我们一般是直接购买厂家配套的控制板,上次客户的维修将那板子上的旋钮都拧了一遍。把比例阀上的比例旋钮当压力调节手柄也给拧动啦。我那个汗啊

网友(点评):
送到我们这边的厂家经销处,对方说我们有试验台,但是会用的师傅去广州啦,要等几天。我告诉他,不用等他,你把试验台的说明书给我,我自己调。他们没办法,第二天就搞好送过来啦。

网友(点评):
你们买的是什么牌子的比例溢流阀?

网友(点评):
以前的设计中,我们有用两个溢流阀来控制压力,这样控制起来比1个比例溢流阀要可靠一些,楼主试试两个溢流阀控制压力是否可行?

网友(点评):
用的华德的比例阀,力士乐的也用过

网友(点评):
用2个溢流阀可以满足一般要求,华德有专门的双压力和三压力溢流阀。关键是溢流阀的调节压力与油温有一定的关系。

网友(点评):
溢流阀的调节压力和油温有什么关系?我们之前也怀疑和油温有关系,因为以前油路出过压力方面的问题,但没法确定一定是油温的关系,请教下你压力和油温是怎么个关系的?

网友(点评):
btw,我们用的是台湾油研的比例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