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链条给进的岩心钻机

楼主(2013-03-21):
现在设计一款钻深百米的全液压岩心钻机,马达链条驱动,遇到一些问题。给进时,称重、加压怎么操作。配有钻压表,有称重、加减压刻度。哪位大侠能帮忙以说明书的形式描述下操作方法。还有,马达不好减压钻进是吧?百米钻也用不着减压钻进是吧?万分感谢。

网友:
      你现在的设计,没法用普通压力表显示称重、加压力参数(原来的称重原理不适用),因为以前的提升给进使用油缸,称重、加压力参数只需通过油缸两侧压力乘上油缸横截面积,换算系数在称重表上显示即可,这时显示的参数与实际参数误差不大。
但现在你改成液压马达驱动链条实现提升给进,管路显示的压力与马达输出的性能参数是不规则曲线,无法比较精确反应参数。
另外也无法进行减压钻进,如果要实现减压钻进,马达的内泄量估计要很大,但这样液压马达基本也就没什么力了。

网友(2013-04-24):
      似乎国内外(阿特拉斯、宝长年,山特维克)都没有用马达链条给进的岩心钻机,主要原因如楼上所说,减压钻进不好实现,因为马达跟油缸特性不同。
      岩心钻机的金刚石钻头,只有在特定的压力及转速区间才能发挥最大效能,所以要控制钻压及转速。而马达链条结构不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