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辊轧机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3-03-21):
各位好,我做毕业设计,要做轧机,请问四辊轧机和二辊轧机是不是仅仅是轧辊数量的区别~

网友:
应该是工艺上的区别

网友:
不是,区别很大包括进料方式,材料的压轧过程,机器的传动系统等,不是简单加两个轧辊就能解决的

网友:
越多越复杂

网友:
数量上自然是4和6的关系,不过里面的讲究可多了去了,毕业设计离这还差10万8千里呢。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多多了解。毕业设计的话,多参考些设计资料,认真画图就行了。

网友(2013-10-12):
这种机器钢厂用,百度上有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