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接触了38CrMoA1A材料。十分难搞定

楼主(2013-03-21):
求指教,本人刚从学校出来,这几天接触了38CrMoA1A材料。十分难搞定,主要是有一个槽,要求刀宽0.6,切深0.424x,y方向。一把刀只能干几件。怎样选择刀具?

楼主:
ps:本人靠记件挣钱。请多多关照,才出学校。

网友A:
这个确实不太干干,哈哈原来天天干,六头小蜗杆,氮化后车才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不太干干,哈哈原来天天干,六头小蜗杆,氮化后车才爽呢

+ h, d. i* v/ B% @你是用什么材料的刀具。

楼主:

请指点啊。

网友:
这材料在镗床主轴上有成功应用,氮化后表面硬度高,耐磨。分油盖这种东西感觉没必要用这种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