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台西菱的钻攻机,最低480。攻丝速度太快。有没有什么办法减速?

楼主(2013-03-21):
有台西菱的钻攻机,最低480。攻丝速度太快。有没有什么办法减速?

网友:
加个调频器!

网友A:
换皮带盘

网友:
直接换电动机。或买个攻丝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皮带盘

这是最好的办法。换电动机那成本太高。哪里有这种皮带盘买?

网友(点评):
最好的办法?适合你的才是好办法。

网友B:
加一个风扇调速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风扇调速器看看

能降速?

网友:
我后来问了一工程师,他说风扇调速器不行,不够大,要装一个电阻器,成本蛮高的,你还是换皮带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