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RIDGIDl里奇R86008金属波箱充电钻

楼主(2013-03-21):
R86008型,金属壳传动齿轮箱,这个通常是很多重型电钻才采用的结构,不过现在这类中度载荷电钻也发展出来这种高可靠稳定的架构了。这个金属齿轮箱是整套设备的承力枢纽,不像一些低端机型使用塑料齿轮箱,市场上前些年出现一些是半塑料半金属齿轮箱,目前专业充电钻使用金属齿轮箱就是把原先蚌壳式的塑料机壳要承担的载荷卸掉,就像飞机的蒙皮一样。总之使用金属齿轮箱可以大大提高电钻在承受大扭矩作业,所以不要小看这把手电钻,它的扭矩绝对不低。机壳模具开的非常精细,防滑麻点胶皮非常舒适,后端盖设计业非常巧妙,象鼠牙板一样四向契合在一起非常精密可靠地盖住。所以那个尾盖提供了很不错的合并力。

网友A: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技术参数呢?转速、扭矩,充一次电的使用时间等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否介绍一下技术参数呢?转速、扭矩,充一次电的使用时间等待

低速450转,高速1650转。并且其扳机开关通过扣压行程可获得无极变速,所以可以获得每分钟几十钻的超低转速也是没问题的,操作者多加练习就可以获得很好的控制速度。有22档扭矩保护,加上高低两档就是可以获得44档自动离合扭矩齿轮箱,这一点非常有用,可以让电钻获得很多传统电钻所不具备的功效,接上螺丝起子杆可以很快速的拧螺丝,甚至加上小套筒头也可以拧一些六角螺母。最绝的就是可以夹持好丝攻作为手持攻丝机,攻8毫米以下螺孔可以不用专用攻丝夹头,直接使用钻夹头夹住丝锥的圆柱杆就行了。再大的丝锥就有可能打滑,当然丝锥柄如果粗些就可以获得更多扭矩。这个3安时54WH电池包高速档空载可以运转1个小时以上。4安时72WH电池包在美国已经上市了,那就可能超过1个半小时。快速充电器充满3安时电量在60分钟。最大扭矩在42N.M以上。因为上一代的非全金属齿轮箱是在42N.M,我觉得这个扭矩对于手电钻来说已经足够了,否则一般人的手腕无法抵抗住更大的扭矩,容易造成脱手,如果有双手持握手柄大十字柄那加大道60牛米作为搅拌机也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