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遇到的故障

楼主(2013-03-21):
  各位大虾,本人在工作的时候经常遇见机器在正常运作的时候会突然发生故障报警,查不到什么原因,重启机器后也无反应,只有重启PLC后才正常,我的电柜箱排线很合理啊,PLC所在环境也很清洁,几乎无噪音,难道还有什么干扰吗?请教各位大侠指点谜经。。。。

网友A:
报什么警?你这什么都没说怎么帮你

网友:
既然报警了,必然触发了警报逻辑,查看程序就应该知道来源了;至于重新启动无效,非要重新启动PLC才有效,肯定是程序不严谨,某些中间状态没有复位...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什么警?你这什么都没说怎么帮你

不在报警提示的范围内,报警页面中没有显示,要是有的话我也不做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在报警提示的范围内,报警页面中没有显示,要是有的话我也不做难了。。

首先,要明确报警是程序报警还是PLC本身故障?

网友:
应该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通讯PLC,在出故障的时候查一下内部电路和特M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