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无法将剪贴板复制到Solidworks上面

楼主(2013-03-21):
我是从CAD(2004 2007 2010都试过了)图档中复制2维过solidworks中拉伸  都出现这样的提示:无法将剪贴板上的对象粘贴到此处  请问有什么样的解决方法?最后 谢谢了

网友:
不能直接粘贴的吧,好像是需要导入的。

网友:
可以的吧,我以前都这样干啊
1 m5 l# |' q; o% ~6 [不过导入也可以的

网友:
插入DWG文件 就可以编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