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加工35-模锻零件一孔成型刀

楼主(2013-03-21):
求高手设计加工此孔成型刀,谢谢

网友A:
哦,产品什么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产品什么材料。

45钢棒料

网友A:
哦,买个合金条18X3,用线切割将合金条按孔的大小形状割出,然后按照旋转方向进行修刃,扁钻完成。

网友:
QQ   121720544       类似液压上的插装阀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买个合金条18X3,用线切割将合金条按孔的大小形状割出,然后按照旋转方向进行修刃,扁钻完成。

对刀具我不懂,能说明白点吗,合金条18X3是什么意思,谢谢大虾了

网友(点评):
宽度18,厚度3的合金条

网友B:
重点在于15°的内锥,那个地方可以用把成型铰刀,其他地方都是钻头和铣刀能解决的,这是液压元件里的典型部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点在于15°的内锥,那个地方可以用把成型铰刀,其他地方都是钻头和铣刀能解决的,这是液压元件里的典型部 ...

一般都是一起加工   不分开来加工

网友(点评):
是一起加工啊,不过不一定用一把刀加工。如果使用加工中心加工的话,重点就是那个内锥,所以那个内锥铰刀是最重要的一步。其他的不必集合在这把刀上。分开用钻头和铣刀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把沉孔和内锥合在一把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一起加工   不分开来加工

我希望是一把成型刀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