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加工中心上用螺纹铣刀开粗,可以吗

楼主(2013-03-21):
  有一次见到别人在加工中心上用螺纹铣刀开粗,螺纹铣刀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不是你看错了就是他瞎搞。螺纹铣刀顾名思义那是铣螺纹用的,怎么用来开粗?

网友:
你看到的应该是粗皮刀吧~~~

网友A:
你看错了,那应该是波纹铣刀,开粗专用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错了,那应该是波纹铣刀,开粗专用刀。

正解啊-------------------------

网友:
首先螺纹铣刀不是来加工螺纹铣刀,是看起来上面螺旋形的铣刀。
所以楼主这是铣刀,很多立铣刀都是螺旋形的,但材质各有特点,只要他够牛,开粗是可以的。具体要看铣刀型号。

网友:
没理由这样用的,你应该看错了

网友:
楼主看的是粗皮铣刀吧    也叫波刃铣刀   开粗的

网友(2014-12-10):
你说的应该是波刃立铣刀

网友:
也感觉是楼主看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