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s max怎么打开solidworks文件

楼主(2013-03-21):
(无正文)

网友:
3Dmax我没用过,不过软件都差不多。你在3dmax的打开选项看看有哪些格式,找到和SW共同的格式,然后将sw文件转换成该格式,再用3dmax打开即可。一般IGS,STEP这两种格式是通用的。

网友:
一般我是SW导出VRML97的格式,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