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轴可以有两种公差吗?

楼主(2013-03-21):
如题   在装轴承的时候发现一个轴在一定位置压入就特别费力  在另外的位置前进时就比较轻松。想问下,如果轴长100,轴颈10可以前50长度的轴颈公差是h7   后50长度的轴颈公差是j7吗?

网友A:
        孔(0,-0.01)轴(+0.02,+0.01)可以装配起来吗?——用温差法,可以装配。
如直径40紧时:孔(+0.025,0)轴(+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0,-0.01)轴(+0.02,+0.01)可以装配起来吗?——用温差法,可以装配。
如直径40紧时:孔(+ ...

什么意思   没看懂

网友B:
一段轴上是可以出现两个公差的,但是要有分段线,且标注尺寸。
比如:一段200长的轴,轴径30,轴承工作位置的长度只需要40,其余160是没有装配关系的,那么你可以再40段标注于轴承的配合公差,其余160段可以标注负公差(便于轴承的装配),我一般取 -0.2~-0.3。

网友C:
当然可以啊,本来就需要这样设计。只要轴承位公差合适,前面的可以车小的。要是这个轴长3米你怎么办啊

网友:
可以,你保证轴承位的精度公差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段轴上是可以出现两个公差的,但是要有分段线,且标注尺寸。
比如:一段200长的轴,轴径30,轴承工作位置 ...

原来如此   说的太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可以啊,本来就需要这样设计。只要轴承位公差合适,前面的可以车小的。要是这个轴长3米你怎么办啊

三米?   也可以都是150然后后面不同的公差带吗?

网友D:
完全可以,看滚珠丝杆螺母上标的就是这样,不过分段线要有的哦!

网友:
一个轴本来就有两种公差,尺寸和形位,你可能忽略了形位公差对装配的影响,HOHO

网友:
为了便于装配,这样是可以的,但需要标注清楚各段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看滚珠丝杆螺母上标的就是这样,不过分段线要有的哦!

分段线怎么标记呢?

网友(点评):
用细实线分开

网友:
肯定没问题的,只不过在图上要标明,否则人家不知道在哪里分段加工的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只要你在标注的时候注明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06):
可以,但是要分别标注,并且要标注出每段的长度.

网友:
只需注意安装位的公差标注,其余部分走负偏差便于轴承安装

网友:
这种情况我一般标注成两个尺寸,比较清楚

网友(点评):
差1mm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