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设计一个升降码垛装置,关于升降机构的问题

楼主(2013-03-21):
   机械行业新人一枚。最近要设计一个升降码垛装置。这个装置能够实现的功能是在大概高2.5m的地方缓慢平稳的下降,并且在下降过程中每次间歇下降115mm,载重大概是3T-5T。这个机构码放的部位是一个2mx2m的平台,码放的是240mmX115mmx53mm的盒装物体,跺高2m左右,所以下降的过程中必须保证平台的平稳性,不致于物体倒塌散落。刚开始设想4个导柱加滑轮和铰链控制平台的升降,由于不能保证平稳性而被否决了。

  现在想到用垂直丝杆升降机构,动力想选为电动机,不知道丝杆机构2.5M的行程是否可行?除了槽轮等机构还有什么机构可以实现间歇性运动?求各位大虾们指教。

  新人入行,阅历有限,求推荐关于像这种机构的资料书籍。(度娘搜到的大部分都是广告居多,感觉好无)
  虽然说用气液压PLC等能很好的实现这些功能,由于在大学里学的是机械工程,而且对气液压PLC不甚了了,还是特别想用机械方面的机构实现这些功能,求指教,祝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这是常规结构,钢铁行业的码垛设备比你这个大,你这个随便就可以玩,你这么玩,

1,用蜗轮丝杠升降机,升降机边上配导杆,铜套导向,配一个手动干油泵润滑,

2,四个升降机用齿轮箱连接起来,设三个‘活点’,调节初始同步问题,

3,你自己算一下电机功率,这个与速度有关系,你自己计算一下就可以了,

4,假如没见过,找一个钢铁厂,或大幅面的合成板厂去看看,就懂了,其它行业的这东西,负荷比较小,

按我说的过程去玩,包你成功,不会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规结构,钢铁行业的码垛设备比你这个大,你这个随便就可以玩,你这么玩,

1,用蜗轮丝杠升降机,升 ...

非常感谢98大虾。经您一指导,茅塞顿开。正好有个同学在钢厂上班,周末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规结构,钢铁行业的码垛设备比你这个大,你这个随便就可以玩,你这么玩,

1,用蜗轮丝杠升降机,升 ...

大侠能否发一个照片看看,对于你说的第二点我没能理解。

网友:
感觉还是用液压系统比较好,系统稳定性也更好,再加上PLC控制,完美啊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用一个Z性的提升机,使用链条和导轮机构就行了

网友:
剪叉式

剪叉式

剪叉式

剪叉式

剪叉式

剪叉式

网友(2015-04-30):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规结构,钢铁行业的码垛设备比你这个大,你这个随便就可以玩,你这么玩,

1,用蜗轮丝杠升降机,升 ...

载重1T,速度150mm/s,用蜗轮丝杆升降机怎么算都满足不了速度要求,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