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批量移动零件,紧急求助

楼主(2013-03-21):
      做了一个设备的设计,之前把所有的零件都存在了一个文件夹里面,现在由于要出工程图了,需要按照公司的要求把零件移到公司标准的文件夹,请问下各位论坛的solidworks前辈们,怎样批量移动零件而使得总装配中的零件路径不会改变。我不想一个一个的移啊,毕竟这个设备的零件超过了500个。

楼主:
有没知道办法的啊,在线等大家的回复了

网友:
打包处理

网友(点评):
正解,注意打包文件选择平坦输出

网友:
很简单 打包命令~

网友:
用打包工具   打开你的装配体    文件 里面 打包  有工程图的话就勾选包括工程图  打包到你指定的文件件或者打包成压缩包

网友(点评):
正解! 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
嗯,打包处理

网友:
这个可以用打包命令

楼主:
谢谢各位好心人的解答,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所有零件需要放在一个文件夹,但总装配又得放另外一个文件夹,意思就是有总装配图的文件夹不能有零件,有零件图的文件夹不能有总装配,我尝试过另存总装配图到我想要的文件夹,但是保存后再从新打开的话,总要提醒我寻找文件。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点评):
装配图的文件名不能随意重命名,有没有过这样的情况? 另外与其这样 还不如文件的命名科学点 比如 零件100开头 装配体是200开头 都放在一个文件夹里 这样到时候要拿零件图 排序一下 也很好识别吧

网友(点评):
打包那里有路径选项啊,改掉路径。

网友(点评):
打开装配图直接“另存为”到指定的文件夹下,OK

网友:
那有么有办法把分别作的工程图 放到一个工程图中呢?

网友(2013-11-17):
上面大师说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