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卡卡簧槽的形位公差一般需要标注吗?

楼主(2013-03-21):
如题  看A型号卡簧的国家标准GB894.1   上面标注了和卡簧配合的轴的台阶的跳动,大家在设计的时候也是按照国家标准那样标注的吗?   一般应该怎样对待国家标准呢?

网友:
一般都是按机械设计手册上推荐的公差给的

网友:
可以采用国标,这是底线,但实际加工图纸我们一般比国标精度高些!

网友A:
我公司的图纸,都没标卡环槽的形位公差,只有尺寸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公司的图纸,都没标卡环槽的形位公差,只有尺寸公差

感觉国标那个公差好像有点高啊

网友(2018-12-27):
想把卡簧这里标注简化点,宽度*φ底径这样标注,可没有依据,来看看你这有没有类似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