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轮30齿,涡杆是3头的,想要加快设备运行速度,应该怎么办

楼主(2013-03-21):
涡轮30齿,涡杆是3头的,想要加快设备运行速度,应该怎么办?可不可以把涡轮改成20齿?如果能的话,应该配什么样的减速机?
请高人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
不改蜗轮,把蜗杆改成六头的

网友(点评):
行不通的,只要改蜗轮副

网友:
齿数减小或头数增加,但头数有个选择范围的,具体查表

楼主:
涡轮是模数4,齿数30,螺旋角15°,原来涡杆是3头,速度达不到需方要求。现在想提高速度,涡杆改为6头好还是涡轮改为20齿好?再者改变涡轮涡杆后与其配合的斜齿轮用不用改变?
   谢谢!

网友:
一般减小涡轮的齿数!增加蜗杆的头数加工非常困难。(因为蜗杆升角变大)

楼主(2013-05-14):
我已经改涡杆为4头的了,嗯,还行,速度快啦,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