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礁石疏浚工具探讨

楼主(2013-03-21):
       在我们这个行业,航道就相当于陆上的公路铁路,港口就相当于车站,在陆上修建道路时,经常会经过大山,我们能采用爆破等方法开通。但是在水下礁石和风化岩的疏浚不能用爆破方式,它涉及到环保问题,爆炸会炸死很多鱼虾,或者震晕引起神经病,甚至引起基因变异。
      所以一般我们一般会采用重型抓斗,直接冲击抓取,如果还是不能解决,就采用重锤和斧头砸碎然后再用抓斗清理;这样的效率还非常地下,设备损耗非常大。
      大家有没有办法,或者改进抓斗,或者设计其他的疏浚工具来提高疏浚效率呢。
      顺便提一下,国内的风化岩抓斗容重比非常差,而且不耐用;国内的梅花抓斗根本不能挖,起升时根本不能咬合,只能在表层刮6道痕,根本能用。
      我的意见是,我曾经注意到,在公路维修的时候,会使用一种设备来钻洞震碎水泥路面,我能否在重锤上面想想办法,改造一下重锤,使之冲击插入岩石后再伸出钻头并产生震荡作用,以便达到更好的效果?

补充内容 (2013-3-22 10:15):
绞吸船虽然能挖风化岩,但有时候不适合用,看工地、工况以及成本来定的。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将破碎锤装到疏浚船上?这个得找做挖机的工程师咨询

网友(点评):
想,但是装挖机太浅了,现在的航道非常深。

网友:
重锤?水有阻力不太好用吧,钻孔加震动棒怎么样?

网友(点评):
现在要么直接用重斗,要么用斧头和大锤砸碎了再抓

网友(点评):
就是希望能将大锤和破碎锤的功能合而为一

网友:
钻孔  用膨胀剂弄碎?

网友(点评):
70米以下的水下作业

网友:
水的阻力太大,很多能量都被水吸收了,如果是用冲击工具来破碎水下岩石,效果将会很差,阻力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速度越高,阻力越大,还是建议用水下爆破的方法来处理礁石

网友(点评):
环保不放过的

网友(点评):
以前有炸礁船的,但是现在不能用,有时候遇到单独的礁石,即使用拖船拖走也不能炸。

网友:
用钻孔加劈裂的形式

网友(点评):
用液压钻吗?

网友:
有缓爆炸药,对环境污染非常小,在岩石上常规大孔,起爆就可以了,声音也很小,

网友(点评):
不太实际了,我们只能考虑在现有的设备上想办法的,他们只有抓斗船和分体船,如果用到炸药,工程哪里还轮到他们接啊。

楼主:
大锤照片明天再叫人拍照

楼主:
有时候就是那么受伤。

网友:
图片是否楼主平时使用较多的工具?

网友(点评):
我是做工具的,不是使用者!

网友:
真是震撼啊!
感觉抓斗是靠钢丝绳的拉力来关闭的。那么,是不是在闭合的时候,抓斗向下的压力就减小了?
假设有一个面积10000平方米的电子秤,把抓斗放在上面。那么当抓斗闭合的过程中,电子秤检测到的抓头“重量”是不是变小了?
如果是,那就是抓斗在努力去抓住礁石的时候,还在努力向上要脱离礁石。这肯定不利了。
应该是相反,抓的时候,抓斗会更重地压在礁石上。
建议楼主查查专利,看看洋人怎么做的。

网友(点评):
机械抓斗提升的时候,闭合钢丝绳咬合,斗体靠自重咬入泥土

网友(点评):
如果改成抓斗自带动力,不靠自重,会不会更好?

网友(点评):
自带动力好是好,就是成本太高了,动力怎么从船上传递到水下去,如果用线缆管路,怎么可以避免它们不缠绕打结,进行破碎时如何保护动力传输线路呢,如果自带潜航器,那就太过于昂贵了

网友:
70米深要用破碎难,主要是没有支撑
谁来扶着破碎锤

网友(点评):
这个倒不难,重锤是五抓形状的,只是破碎锤的液压动力提供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感觉你那工具有很大改进空间

网友:
航道水下礁石疏浚可使用疏浚船用联合艾卡特铣挖机
视频: 艾卡特铣挖机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Q2MTk3NDUy.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