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CrMnTi 热处理变形

楼主(2013-03-21):
20CrMnTi的孔氰化后尺寸变小,怎样解决20CrMnTi热处理变形的问题。谢谢

网友:
孔氰化前加工大点啊或者孔氰化后磨

网友(2013-04-29):
真空碳氮共渗

网友:
变形肯定会有的,你想其他办法吧。要求高的孔,你就磨下,公差大的你就做实验收集数据,放大尺寸(变形主要是会变成不规则形状,有时一端好的,另端就不好)。我最近做的20CrMnTi齿轮,渗碳淬火后变形在0.04以内,内孔有锥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