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径100的轴,受力分析

楼主(2013-03-21):
这是直径100的轴,材料Q235,长度300,固定两端,用100吨的力压下去,屈服强度是145.9兆帕,是安全的!这样理解对吗?用SOLIDWORKS算的,这样准确吗

网友:
只供参考~~~

网友:
sw的分析只是让你参考玩玩的,别当真,有专业的分析软件。一般自己笔算算就好,咱不用分析软件,也玩不转高级的。而且你的说法也不对,不是屈服强度那么多。通常情况下Q235的屈服强度就235

网友:
楼主现在的大神都都比较惜言 ,我建议自己的帖子自己盖楼,把摸索的过程写出来,包括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