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典滑动摩擦基本公式F=fW的补充说明

楼主(2013-03-21):
古典滑动摩擦理论认为:摩擦力F与法向载荷W成正比,摩擦系数f仅取决于材料性质及表面状态,与滑动速度和载荷大小无关。
实践证明古典滑动摩擦理论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上式的法向载荷W有一定的范围,许多材料的摩擦系数随滑动速度的大小而变化,静摩擦系数还和接触时间长短有关。

网友:
有这方面的日常感觉 ,但是一直不知道有理论支持。

网友(点评):
是啊,同感。所以看到这种观点和大侠们交流一下。

网友:
没有具体的理论论证吗,到底什么关系,学了好多年的物理根深蒂固了

网友(点评):
有人把科学知识分为两类,1类是逻辑和数学(把数学看成条件命题),2类是具体的实验科学,经验科学,观察总结得到的,比如物理学,化学,生物学。 多年在校学习,为了高考转,没有了一类二类的概念。想想还是有区别

网友A:
古典是不是应该叫经典,这个应该属于牛顿经典力学体系里的,基于三大力学定律,也就是所说的宏观力学,在此先打个岔哈。
关于摩擦系数这块,如果其它条件不变的话,应该是不变的。但是“牛顿经典力学无法解释微观的力学现象”,所以会有lz所提到的补充说明。所谓的微观,从摩擦接触面来讲,经过一段时间的摩擦后,也许温度变化引起材料性质的变化,接触面磨损,或者无法保证整个地面粗糙度绝对相同,等等诸多不考虑在经典力学中的原因,都可能导致摩擦系数的变化。
总的来讲,通常情况,按经典力学来分析,都是没问题的。只有在实验室,或者其它特殊场合,才考虑微观的吧。
个人对此的理解还比较肤浅,请各位多多批评指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古典是不是应该叫经典,这个应该属于牛顿经典力学体系里的,基于三大力学定律,也就是所说的宏观力学,在此 ...

以上观点辑录于国防工业出版社的《轴承摩檫学原理与应用》,感觉还是称为古典好些。F=fW是基于机械啮合理论(凹凸学说)得到的结论,无法解释超精加工表面的摩擦系数反而剧增的现象。现在考虑分子作用理论(分子粘附学说),形成了机械-分子联合作用的观点,较完整地发展了固体摩擦理论。

网友A:
那个叫干摩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叫干摩擦。

大侠指的那个干摩擦?在做两轮对滚压时,辊子直径、距离、被夹持物料相同时,降低转速可夹持住物料,就可以看做低速时摩擦力更大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指的那个干摩擦?在做两轮对滚压时,辊子直径、距离、被夹持物料相同时,降低转速可夹持住物料,就可 ...

貌似大学里讲过这么回事,大致就是表面光滑的金属面,摩擦系数小,但是当达到一定精度时,干摩擦就产生了。当时也没怎么仔细听,工作上也不跟这打交道,所以胡扯几句,让大侠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