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氏硬度测螺栓硬度

楼主(2013-03-22):
前几天我拿了一个10.9级的螺栓到品管部打硬度,刚开始用HRC硬度计打的是法兰螺栓的圆柱面(用锯子锯出一段圆柱体,在割断面有点毛刺),这时候测出来的数据会出现很大的波动值,有十几,也有三十几。然后我再换成在螺栓的底部平面打硬度,这时候测出来的值都是三十多一点。我想问一下如果我要测螺栓的内部硬度要怎么测?出现第一种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有洛氏硬度计的操作规范的资料吗。以下是我实验的示意图。

网友:
看看硬度测试的标准操作先,
硬度机都有使用手册,里头就有操作说明。

你的第一种情况的原因是 未按标准程序操作所致。

网友(点评):
第一种状况我知道原因了,主要是毛刺没处理好,然后我查了一下,好像测圆柱面和平面还有一个修正值,这个修正值不知道哪里可以查询。我现在就是没有硬度计的操作说明,想问问现在大家有没有?

网友(点评):
大家未必有,网搜肯定会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