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两个自由度运动的机械结构

楼主(2013-03-22):
跪求机械高手!可否有高手知道一种既能够完成绕轴旋转运动,同时还能够完成伸缩运动的机械结构,其中只需一个电机作为驱动。如下图所示

网友:
外面加有导槽的套

网友:
雅馬哈機械手結構 啊,自己找找看啊

网友:
你说的是旋转和上下同步吧。
一个电机带个盘,把连杆装在盘的偏心位置,电机旋转,连杆就上下。具体行程你自己算。
接下来是旋转,这个电机还装个齿轮,齿轮下面接斜齿轮,斜齿轮带动下面旋转。具体看你自己了。

网友:
凸轮结构:凸轮随电机轴旋转,从动件上下伸缩

网友A:
丝杠,双向丝杠应该是最简洁滴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双向丝杠应该是最简洁滴方案

不懂,那做旋转的运动怎么实现?

网友(点评):
旋转件固定在丝杠上,丝杠旋转滴时候,该零件就跟着旋转。丝杠螺母是另外固定滴,丝杠通过丝杠螺母实现上下运动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懂,那做旋转的运动怎么实现?

懂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懂,那做旋转的运动怎么实现?

不过这种只能实现前后运动和绕轴旋转,无法实现上下运动于旋转运动的同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双向丝杠应该是最简洁滴方案

不懂,这两个方向的运动怎么能够同步实现

网友(2013-08-23):
我正在找三维可调旋转机构,难搞定

网友:
具体一点,你这个结构主要作用是什么?举个例子怎么样。

网友:
凸轮就可以用旋转带动上下运动。

网友:
丝杠应该是最简单的吧

网友:
你看一下台钻的机构就行了。

网友(2014-03-03):
你这个要求不明确啊  你这个绕轴旋转 和 上下移动 是同步的 还是异步的啊

网友:
电动推杆

网友:
曲柄摇杆机构也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