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Cr17Ni2为什么不能被磁铁吸附

楼主(2013-03-22):
各位大侠,我公司进了两批1Cr17Ni2的不锈钢材料,在加工的时候一批能用磁力吊吊到平台上,但是另一批磁铁却不吸,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含镍过少或者是含锰过多了啊,请大侠赐教,还有就是怎么样能测定材料里的Ni的含量?

网友:
检验成分去呗……
没有专门分析的部门一般都送检

网友(点评):
锯下个试块 ,打一下成分就知道 了

网友A:
1Cr17Ni2 是马氏体不锈钢理论上应该 可以被吸住的

网友B:
因为它磁性及其弱!

楼主:
引用 网友A:
1Cr17Ni2 是马氏体不锈钢理论上应该 可以被吸住的

如果变成奥氏体不锈钢就吸不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它磁性及其弱!

关键是我前一批的磁性很好的,现在却不行了,跟调质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前一批的磁性很好的,现在却不行了,跟调质有关系吗

我的意思是材质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关键是我前一批的磁性很好的,现在却不行了,跟调质有关系吗

调质……
高温下组织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质……
高温下组织变了?

大侠您是确定还是有疑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您是确定还是有疑问啊?

疑问。确定的话就用句号或感叹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