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可以把铁块加热到1000℃吗?

楼主(2013-03-22):
在一个半径15cm的圆柱形铁块外涂一层薄的耐火水泥,再在外面绕电炉丝,然后在最外面再涂一层厚点的耐火水泥,最后通电加热,
请问这样可以把铁块加热到1000℃吗?

补充内容 (2013-3-22 12:01):
不用高频,就 要用电炉丝,外面再涂层耐高温隔热涂料,能不能加热到1000度?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真正实现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真正实现有难度。

...难在哪里??行不行...?

网友:
要看你的电炉丝给不给力

网友A:
难在你如何保持温度,你查查看用水泥可以保住多少热量不损失,另外你的热传导是需要时间的,在加热的同时,也在产生热损耗,必须是加热量大于损失量,在理论上是可以做到。实际想用,要好好选选材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难在你如何保持温度,你查查看用水泥可以保住多少热量不损失,另外你的热传导是需要时间的,在加热的同时, ...

大哥,给点建议啊,用什么材料?我在最外面再涂层耐高温隔热涂料你看行不行?

网友:
建议你最好寻找在热处理炉内完成加热

网友:
理论上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