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割器计算,求助

楼主(2013-03-22):
DS型分割器,出力轴转速10r/min,动静比1:1,6分度,那么入力轴的转速是不是60r/min,对分割器不了解,自己百度了些资料,不知道是不是这个60r/min,麻烦懂得指导下,谢谢

网友(2013-05-03):
如果出力轴10r/min,动静比1:1换成时间的话就是动0.5s静0.5s既入力轴是120r/min,还有不明白的可以和我联系qq362146004

网友(2013-08-26):
动静比1:1 ,也就是驱动角为180°,入力轴转速为60r/min,所以动加静的时间为1s。又因为动静比为1:1,所以驱动时间等于静止时间等于0.5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