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z跟mm/min 进给量怎么换算

楼主(2013-03-22):
数控机床切削进给量mm/min  与mm/z之间 有什么换算关系?   非铣削。

网友:
首先你要知道mm/z,这个是根据工艺你自己选的,数一下刀具的齿数z,这两个数相乘就知道了mm/r,根据工艺选定切削速度,进而计算出刀具或工件的转速r/min,与前面得到的数相乘,就得到mm/min(就是数控机床上的F值,注意,有时数控机床上用的进给是mm/r,是那种是由机床参数确定的)

网友:
mm/min工作台进给
mm/rev每转进给
mm/z每齿进给
rev/min=rpm机床主轴转速

mm/min=mm/z*z*rpm(每齿进给*齿数*转速)

网友(2013-05-14):
来了解下 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