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下作业防水耐压液压油箱怎么制造?

楼主(2013-03-22):
请教各位大侠,水下作业防水耐压液压油箱怎么制造

网友A:
个人建议:1.油箱材质为不锈钢(防锈考虑),可用304或0Cr18Ni9Ti;2.油箱内外必须密封,所以不仅要有进出油口,还要有呼吸孔通到水面上,同时所用密封件要为耐水的,氟橡胶可以;3.耐水压方面,首先根据在水下深度计算出压强,在机械结构上加强,必要时可以作成个球灌形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建议:1.油箱材质为不锈钢(防锈考虑),可用304或0Cr18Ni9Ti;2.油箱内外必须密封,所以不仅要有进出油 ...

呼吸器不用考虑了,过深旳水下还要考虑水下压強,闭式系统不很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