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BY-40气动隔膜泵抽不上水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3-22):
QBY-40气动隔膜泵抽不上水是什么原因?泵是刚刚新买的 ,冠泉牌,还没怎么用到就抽不上水?

网友:
这个问题碰到过,可能是里面有个管路没有接,仔细看看装配图可能有所发现····

网友:
QBY-40气动隔膜泵.我也买过  ,遇到过类似问题
1.密封的球和座是否 磨损,
2.隔膜片是否 开裂
3.中间的连接轴 上的 几道密封圈是否老化,磨损

网友:
膈膜片没装好? 漏气?

网友:
国产的质量不解释
把下方入口管拆了
用手掌封住感觉一下

如果没有类似吸尘机吸引的力量代表质量有问题
退了换台新的吧

若吸引力量很小代表球阀气密性不足
多用几次球磨圆了就好了

用气动隔膜泵抽水也太奢侈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