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人,此油槽是怎么加工出来的,

楼主(2013-03-22):
我们需要一台数控车床加工此油槽,不知道加工原理,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样配置的数控车床能加工,恳请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很简单啊, 拿来我们厂做吧!

网友:
这个好像很简单的样子~楼主搜索下论坛的其他油槽~帖子中有思路~我就不多解释了~

网友:
这只要车床够大就行啦
如果不知道就先交给懂得厂家做在一旁慢慢学习
其实不难呀
只是尺寸大了
搬运要费点心

网友:
采用大导程,正反旋转,测量油槽的导程,普通车床都可以加工。

网友:
拉出来的

网友:
普通数控车就可以加工,8万左右的经济型数控车足矣!!

网友A:
普通数控车是可以加工的,一般车床出厂时设置了最大螺距 导程 你要先不参数修改到你要加工的最大螺距。
编程方面用G32就可以往复车,油槽不宽的话用成型刀,减小进刀深度,如果是封闭油槽 就先车一小段锥螺纹,然后是直螺纹,不要退刀,继续车反旋螺纹,到起始点再车锥螺纹退刀,这样一条封闭的8型油槽就完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普通数控车是可以加工的,一般车床出厂时设置了最大螺距 导程 你要先不参数修改到你要加工的最大螺距。
编 ...

师傅你好!感谢您的指点,我是一名普通的车工,对数控编程也不是很专业,像八字油槽,菱形油槽!这些根本就没见过,也不知道是怎么加工出来的!问过懂行的!回答很简单,G32 正反车!在此恳请师傅你能不能编个程序让我看看!我们有个产品内径是70.长度72.车一个两头不通的八字槽!大概是60的螺距,

网友A:
油槽不宽的话用成型刀就行 太宽的话就得赶刀车 以下车序可借鉴
G0 X68
Z-6                                               快速定位
G1 X69.9                                       接近内孔表面
G32 -16 X72 F60                             小段锥螺纹进刀
Z-66                                              正旋螺纹
Z-6                                                 反旋螺纹
Z-16                                               清除进刀时的余量
X69.8 Z-26                                     锥螺纹退刀
G0 X65 Z200                                   快速退刀
如果较深可重复车削  改变X值 多次进刀

网友(点评):
万份感激,就是还没想明白。菱形油槽是怎么车出来的。求大师在教一下愚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普通数控车是可以加工的,一般车床出厂时设置了最大螺距 导程 你要先不参数修改到你要加工的最大螺距。
编 ...

正理。。。

网友:
菜鸟见识了。

网友B:
普通车床都可以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普通车床都可以加工

普通车床也可以加工  但是需要专用主轴靠模  而且效率和经济性远不如数控车床

网友:
简单的东西。。。。。  用 G3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槽不宽的话用成型刀就行 太宽的话就得赶刀车 以下车序可借鉴
G0 X68
Z-6                              ...

大师。如果车菱形的话!是不是要改变Z轴的起始点,比如车一个,120螺距的菱形,分四个头,程序这样编行吗!  G0 X98  Z0.0
       G32 X101.O F20
       G32 Z-12O   F120
       G32 Z0.     F120
        G32 X98  F20
         GO Z30
        G32 X101 F20
        G32 Z-90 F120
        G32 Z30   F120
        G32 X98 F20
     这样循环四次。可以吗?求赐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师。如果车菱形的话!是不是要改变Z轴的起始点,比如车一个,120螺距的菱形,分四个头,程序这样编行吗 ...

一两句话还真说不清楚  最好还是找个师傅给你当面讲吧
数控这东西还是要靠自己的  就算有人给你程序了  那还不是你自己的  你能确定你下次干这类工件还记得怎么干吗
能告诉你的就是 G32是个万能指令 特殊工件加工离不开 会用G32了 不能说你有多牛B 但是稍有难度的还是难不住你的

楼主(2013-08-31):
引用 网友A:
普通数控车是可以加工的,一般车床出厂时设置了最大螺距 导程 你要先不参数修改到你要加工的最大螺距。
编 ...

师傅,你好,三个菱形怎么车出来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师傅,你好,三个菱形怎么车出来的啊

同理  加Q 其他一样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还没做过呢。

网友:
建议在普车做吧。。。我发几个图你先参考参考。。好几年前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