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原理图中一个液压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3-03-22):
请问这个原理图中标识“A”的双点划线中的元件有什么作用?是不是可以不用?

网友A:
兄弟,贴个图上来啊! 这样能节省高手们的时间,能节省普通人多银子不是么? 请教应该客气些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贴个图上来啊! 这样能节省高手们的时间,能节省普通人多银子不是么? 请教应该客气些呀

不知道用附件上传的图,别人打开要花钱,现在补贴此图。谢谢提醒

网友:
还有这样的符号! 头一次见到啊! 期待高手解答之

网友:
才疏学浅,没见过啊

网友B:
这只是表示这个元件的轮廓,像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液控单向阀都有这样的外形线。

网友:
表示里面的元件为一个整体。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只是表示这个元件的轮廓,像叠加式双单向节流阀、液控单向阀都有这样的外形线。

双点划线是我加上的,为的是注明一下我问的是这个元件,它看起来只是一个可以与四通阀连接的插装阀盖板,盖板上又加了一个盲板,把控制油口堵上了,我不明白的是,插装阀的前面加了一个这东西(即我用双点划线圈起来的标有“A”的部分)有什么道理?没有这个东西原理也是通的。可能你们曲解了我的问题。

网友:
晕  请教还要威望哦

网友:
是一个阀块,上面可以装阀。

网友C:
装盖板就是现在没在用啊,盖板去掉,可以与阀配合使用。

网友:
建议查查插装阀的符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盖板就是现在没在用啊,盖板去掉,可以与阀配合使用。

但是看原理图上表示这个盖板下面是一个安装插装阀的孔,没有插装阀,油经过这个孔后到达后面的插装阀,而去掉这个孔和盖板整个油路是完整的,加了这个之后反而看不出什么用处。这里有什么玄妙之处呢!

网友:
像一个单向的插装阀  这个泄压系统设计的挺特别的 不知道做什么用的

网友:
表示里面是一个整体。。。。

网友:
那个和单向阀并联的是什么阀 ???  这个元件还真不认识  明天我找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