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外螺纹UN和UNS的刀片能通用吗?

楼主(2013-03-22):
最近,拿了一张图纸9/16-27UNS-2A的外螺纹,1/2NPTF内螺纹。只知道NPT和NPTF的螺纹高度不一样。刀片也不能通用。UNS是特殊系列统一螺纹。不知道特殊在什么地方,刀片能不能通用?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
UNS螺纹的具体参数,要由客户提供,最好还请客户提供相应的螺纹检具。
UNS的这个S,就是英语special的意思。

网友:
NPT是锥管螺纹,UN是普通平行螺纹不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