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修理卡爪方法

楼主(2013-03-22):
前提是3爪卡盘正爪,先搞个大的园环撑住,在磨把YG8内丝刀就60度的,测量好卡爪的槽的距离。在用小托板移动刀切槽大约2-3MM,这样修理加大卡爪的夹紧力。在用150-200的棒料车一个磨头工装。买个白色的砂轮,就内磨用的20-30大就可以了测量好砂轮内孔的尺寸,最前面车个螺纹,螺纹后面是安装砂轮的。砂轮后面车个空档位置长度比你的卡爪全长长30-50MM,最后面车个刀架夹的地方长度就按照你刀架上2个螺杆的距离长一点点就可以了。

最后上铣床把刀架夹的地方按照你机床的中心高铣好。都搞好了就把工装安装在你的车床刀架上开高速低走刀来回磨卡爪,几分钟就搞定,基本保证在0.05的跳动。

网友:
这么 复杂啊

          找个轴承 。夹紧  镗一刀就好了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

网友(点评):
改天可以 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
表示没看懂,太绕了。

网友:
哎,这是穷人的搞法么?要大圆环,要买砂轮,要找铣床。等这些准备好了其实已经车好了。
然后,一不小心吃刀过大砂轮破裂飞出伤人,毕竟是断续磨削啊。
再然后,你的方法不能达到0.05的跳动。众所周知,卡盘加紧时,平面螺纹内侧面起作用,反撑时平面螺纹外侧面起作用。你用反撑的方法来磨内卡有什么用?除非你卡盘内的平面螺纹和卡爪是新的,如果是新的也没必要去修复了。

网友(点评):
严重同意,磨内卡应该夹一段棒料,让卡爪受力方向和实际加工一致才行,而且这个方法也得不偿失,不如就用不好的卡爪自己焊上软钢,做成软爪,镗好后可保证反复装夹跳动2丝

网友:
我想不用这么复杂吧,外撑一圆环,在刀架上安装一风动磨头,来回几刀就好了,再加一把镗刀把槽加深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搞这么复杂还穷人的方法,镗一刀啥都解决了

网友:
这方子开的我看够悬,劳名伤财

网友:
这样搞得把人搞穷的了!

网友:
这样搞得把人搞穷的了!直接车好了磨什么磨?YS8的刀片完全够用了,内卡夹内圆外卡撑外圆。

网友:
2楼方法好啊

网友:
这东西很难修吧

网友:
省钱。动脑

网友:
我以为是修盘呢,这样修太复杂了。老板要生气的。

楼主:
有的东西说出来自己体会。焊接爪能够保证多少长度同心?关于用刀去车的朋友,你认为你车出来不是喇叭口吗?最简单的比方,一个工件你打靠近爪子附近没有跳动不代表你的卡爪正,你要保证一次安装前面和后面跳动一样才是同心。有的朋友说我不一样我把他敲正就是?你们认为是正确的吗?所谓的基准是一个端面和外圆垂直,你外圆正了?端面怎么办

网友(点评):
所以软爪正确使用很重要,要想同心度好,就要工件外圆与端面垂直,镗软爪的时候要与待装夹面配合良好,在就是合理利用软爪的台阶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