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齿轮用什么材料和怎样热处理要求好

楼主(2013-03-22):
标准直齿齿轮,齿数Z=30,m=4,齿顶圆直径=128,齿厚=38,低速、负荷不重配合长齿条工作,应选什么样的材料好,热处理要求要达到什么样,请求各位师长指点指点。本人选45#钢调质,齿面硬度HBS240—270可行吗

网友:
讽德诵功的

网友:
看看MISUMI的样本,上面有齿轮,和人家用一样的材料及热处理就行。

网友:
要看一起配合的那个齿轮,小齿轮建议使用较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