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轴的直径和长度怎么确定的?

楼主(2013-03-22):
本人菜鸟一只,想知道怎么算大概主轴的直径和长度。望前辈解答,电机功率4KW,转速1490r/min,电机出轴通过联轴器与主轴连接,轴的底端用一个键连接叶片,叶片是斜50°的,有些尺寸可以自己定。主轴长度大概1米多一点点,求解计算方法(有些尺寸未定的可以用字母代替下)

网友:
d=A0*P/n^(1/3)

网友:
楼主没学过机械吧。买本机械设计教材,里面有计算方法,就是楼上的公式。

网友A:
长轴还要计算刚度,二楼不完全。楼主没学过理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轴还要计算刚度,二楼不完全。楼主没学过理力吧。

直径会计算的,但主要是轴是很长的,直径一般都不大,只有30,40MM的阶梯轴,长度一般一米以上,长度和刚度不会算

网友:
刚度也有现成的公式,阶梯轴分段计算,预设最大扭转角不超过零点几度,然后算就是了。

网友:
先猜一个粗细长短,然后计算,如果不足就加粗,太过就减粗。

这个是大原则啊!没系统学习很难在坛子里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