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纸如下,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3-03-22):
外径245,高300的圆柱,上面带一个外径160,高19凸台,另外在Ф220处需钻四个通孔,要求Ф245外圆与Ф160外圆和 四个通孔所在的Ф220圆同轴度0.02以内。图纸如下,该怎么加工,求大侠指点。

网友:
做一个还是批量做。。。

网友:
若是大批量做就设计夹具吧

网友:
同轴度2丝以内好难的感觉啊,通孔这么深的。。。

网友:
加工难度相当大的,2丝,200长径10,做工装也很难保

网友:
难度挺高啊

网友:
可以线切割

网友:
同轴度这么高,而孔没有公差范围。感觉有点不合理呀。

网友:
神图神回复,看得直捧腹。

网友:
好吧哥来写工艺:
一个产品或几个产品1、取材料直径250X305,夹一头平一端面,剩下304MM,2、夹4mm,并且用尾座(加个旋转套)顶住车过的那个平面。车直径245和直径160.3、把其它的车完。4、找台电火花穿孔机,四个孔先穿小孔,别找钻床打了,费事不讨好。5、找个线切割把孔割出来,割完倒倒角,好了。这几个就这么做吧。

批量产品。1、取材料直径250X305,夹一头平一端面,剩下304MM,2、夹4mm,并且用尾座(加个旋转套)顶住车过的那个平面。车直径245和直径160.3、把其它的车完。4、数控深孔加工机,做个工装定位,把四个孔直接打穿。弄完倒倒角。
说明,深孔加工机用枪钻,孔的光洁度和平行度非常好,加工效率要远远大于线切割。千万不要用普通钻头打这个孔。

需要了解深孔机的可以联系我QQ13370037,不过我不太上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