炉子的循环周期问题,请教

楼主(2013-03-22):
本厂有一台由液压控制推进的炉子,设定20min一个周期,正常情况下17到18min就完成一个循环(周期),等2到3min下一个循环就开始动作,但偶尔会出现超过20min完成一个周期,这就会等20min减去超过的时间,导致2个周期推一板。各位高手些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应该是程序设置的问题,现在的可能是根据内部定时器每20分钟来一个信号开始执行一个子程序,如果条件不适合就退出返回,再等下一个20分钟整点再执行,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修改程序的话,可以设定20分钟不能执行后此时等待1分钟再判断是否执行,不行继续等待,直到条件合适,然后开始执行,并把定时器重置开始20分钟计时,就不影响20分钟的循环周期,也能在上一个超时的循环后立即开始下一个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