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张夹头的加工制作

楼主(2013-03-22):
自动化小机床上内张夹头如何制作,请教了。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图,将左边图示涨套套在右边图示的零件上,拉紧涨套则可以夹紧

网友:
买床子免费开夹头,不管内涨外涨,混合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参考图,将左边图示涨套套在右边图示的零件上,拉紧涨套则可以夹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