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铝合金阳极氧化尺寸变化问题

楼主(2013-03-22):
2A12铝合金经氧化后孔尺寸是变大呢还是变小?喷砂氧化呢?

网友:
尺寸变大点,要形成镀层

网友:
顶起,看看大家看法

网友:
氧化后孔的尺寸会减小0.04左右。

网友(点评):
和基准尺寸有关系吗

楼主:
有说增大,有说减小。凌乱了

网友(2015-01-14):
外形尺寸变大变小均有可能,这要看你阳极氧化处理的时间长短,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会增加,而超过该时间,则会减小。